贴片电容PCB封装小了 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3-07-16):
最近一块4层板,芯片LM2596-5的输入滤波电容680uH 25V,输出滤波电容 220uF 16V的PCB封装整成3216了,小了,各位大神怎么解决呢?从焊盘飞线连电容可行不?两个贴片电容一般用什么封装?谢谢
A  3216  10V
B  3528  16V
C  6032  25V
D  7343  35V
英制(mil) 公制(mm) 额定功率(W)@70℃
 0201   0603    1/20W
 0402   1005    1/16W
 0603   1608    1/10W
 0805   2012    1/8W
 1206   3216    1/4W
 1210   3225    1/3W
 1812   4832    1/2W
 2010   5025    3/4W
 2512   6432     1W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竖起来焊,有2种竖法哦,只有一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起来焊,有2种竖法哦,只有一种是对的

地端接焊盘,电源端搭线?滤波电容地线尽量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端接焊盘,电源端搭线?滤波电容地线尽量短?

楼主不是很明白了嘛!哈哈~

网友C:
猜你用的大概是钽电容是否?
一般2596搞2个电解就可以了,没必要用钽电容.
电解随便直插的还是贴片的都可以。
25V 16V 680 220UF的钽电容 你价格问过吗?体积也不小
电解才多少银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你用的大概是钽电容是否?
一般2596搞2个电解就可以了,没必要用钽电容.
电解随便直插的还是贴片的都可以 ...

是钽电容  板子是放在一个盒子里面 电解太高了 撑住了

网友C:
电容可以躺着装的
再说了,没必要上680 220 吧,容量小,体积也小很多啊

网友C:
封装小了,
钽电容你给他装2个脚再焊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可以躺着装的
再说了,没必要上680 220 吧,容量小,体积也小很多啊

对啊 为什么咱就想不到让它躺着呢  可行  请问一下 2596 输入12V  电流最大不超过1.5A  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一般多大  谢谢

网友C:
体积和容量的表格,
你自己选个

网友D:
飞两个引脚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体积和容量的表格,
你自己选个

谢谢

网友E:
好东西  飞线也是一门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