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TTL电流需要多大?

楼主(2013-07-16):
某个电平转换芯片IO输出能力10mA
1个IO准备连接多个其他芯片IO(为TTL类型)
不知道能带动几个这样的IO ?
下面这段话不知道啥意思(网上看到的)
"标准输出的TTL电路:标准TTL电路为16mA;LS-TTL电路为8mA;S-TTL电路为20mA;ALS-TTL电路为8mA;AS-TTL电路为20mA; "

网友A:
是这两个指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两个指标吗?

好像是这两个指标。你的手册是哪个型号?

所有TTL都是这样的参数吗 ?

网友B:
带IO的个数=10mA/每个IO管脚的最大灌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两个指标。你的手册是哪个型号?

所有TTL都是这样的参数吗 ?  ...

差不多所有LS-TTL均如此。仅极少数例外,如施密特输入。注意是LS。
但现在TTL几乎已经完全被淘汰,高速CMOS已经代替了TT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所有LS-TTL均如此。仅极少数例外,如施密特输入。注意是LS。
但现在TTL几乎已经完全被淘汰,高速CM ...

帮忙看看这个器件,1个IO能驱动多少个TTL IO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这个器件,1个IO能驱动多少个TTL IO

从datasheet中看,最多20个LSTTL(74LSXX)输入。
实际使用时,应该留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datasheet中看,最多20个LSTTL(74LSXX)输入。
实际使用时,应该留有余量。

1、最多20个LSTTL 是怎么算出来的,LSTTL的控制电流(低电平的时候,为流出)为0.4mA ? 用8除以0.4得到20 ?

2、若不是LSTTL呢,而是TTL呢,最普通的TTL,或者说需要控制电流最大的TTL,控制电流大约是多少呢?164245芯片可以控制(驱动)多少个TTL呢

多谢maychang老师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最多20个LSTTL 是怎么算出来的,LSTTL的控制电流(低电平的时候,为流出)为0.4mA ? 用8除以0.4得到20  ...

20个LSTTL,因8mA/0.4mA=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个LSTTL,因8mA/0.4mA=20。

那若不是LSTTL呢
普通的TTL呢 ?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若不是LSTTL呢
普通的TTL呢 ?

方法已经告诉你了,至于“普通TTL”低电平输入电流有多大,自己查吧。
其实,从输入端看“普通TTL”和LSTTL的电路并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