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13-07-16):
我现在要把ATmega64的程序一直到STM32f103中,但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并且是大面积的,请问怎么办?
不会发图,手打字吧。
错误提示:expression    must      have     pointer-to-object   type。
求大神帮助

网友A:
你是什么移植思路
没法移植吧 底层完全不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移植思路
没法移植吧 底层完全不一样哦

我只是用了ATmega64 的部分代码,

网友B:
指针类型报错呀,avr与st的单片机写法是不一样的,你要是移植数据可以,但是移植一些io操作就会错误的。

网友C:
帮楼主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啊    顶一个

网友A:
你把所有底层配置全部封装成函数吧
这样 应用部分就可以完全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类型报错呀,avr与st的单片机写法是不一样的,你要是移植数据可以,但是移植一些io操作就会错误的。 ...

嗯,我没有移植I/O,就是移植了两段数据代码。现在出现了30个同样的错误。这样我是不是应该在主程序之前先把这些指针给定义了?

网友B:
哦,那你肯定需要先定义好初始化变量的指针的。

楼主:
恩恩,谢谢你。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哦

网友D:
问题解了就好   呵呵   多相互探讨   基本的问题   都是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