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CMOS和TTL混和电路中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3-07-16):
同样在 5V 供电下,有下面表格:
                                CMOS                                              TTL
输入            >=0.7VCC,或<=0.2VCC                   >=0.4Vcc, 或<=0.16Vcc
输出           1约为VCC,0约为地                          1>=0.58cc,0<=0.08Vcc

可见,如果 TTL 推动 CMOS 的话,误动作的概率较大。可能会 TTL 发出 “1”,结果 CMOS 认不出来。
请问如何解决此问题呢?
谢谢!

网友A:
有些类型的CMOS,其输入特性和输出特性都是比照TTL设定的,换这类CMOS吧

网友B:
可以用比较器作为过渡

网友C:
TTL驱动CMOS电平芯片时要进行电平转换,最简单的办法是使用74HCT系列CMOS电路,输入电平兼容TTL。

楼主:
采用 和 CMOS 电平兼容的 TTL 芯片当然是最好的,不过有时可能会买不到这种芯片呢?
用比较器肯定行的,不过我不懂运放。有没有现成的芯片呢?
如果只用上拉电阻行吗?把TTL的输出拉上去?但这样又可能把低电平也拉上去了,所以阻值还得慎重选择。

网友D:
采用上拉只要不超出噪声容限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还是选用相应的CMOS芯片吧!虽然可以用比较器作为过渡但是也太麻烦了吧!很多个怎么弄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采用 和 CMOS 电平兼容的 TTL 芯片当然是最好的,不过有时可能会买不到这种芯片呢?
用比较器肯定行的,不 ...

TTL输出加上拉是标准的方法。
不必担心TTL输出低电平变高。TTL输出下拉能力远强过上拉能力,这个查查datasheet就知道。上拉电阻小到200欧,也不会使TTL输出低电平升高到CMOS误认为高电平。实际使用中,绝没有200欧这么小的上拉电阻,因为功率损耗太大了。

网友G:
支持版主!学习了!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