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2开关电源维修笔记

楼主(2013-07-16):
为了学习开关电源,买了几块报废的电瓶车充电器研究,拿起一个板子,目测3842炸裂,6脚驱动电阻断裂,3脚两个电流检测电阻全部炸裂,8N60击穿短路,这种类型的充电器基本上都是这么坏的,损坏元件一一换掉,输入端串上40W的白炽灯,上电试机,此时,白炽灯每隔2秒钟就会爆闪一次,看来电源还是有故障,拆下431测试,发现1和2脚之间有500欧姆电阻,不正常,换掉,817正常。装回试机,故障依旧,莫非MOS管一导通立马就短路?难道变压器初级匝间有着严重的短路现象?还是说初级的滤波储能电容已经损坏?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先是检查这个400V86UF的电容,可是此电容外观良好,完全没有损坏的迹象,测两脚间亦无短路现象,再次上电,故障依旧,此时我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上电瞬间,白炽灯的灯丝并没有理想中的微微发红现象,而是上电两秒钟之后才开始第一次的爆闪,以后每隔两秒钟闪一次,此种现象说明,这个400V的电容根本就没有充电现象,于是果断拆下此电容,神奇的现象又发生了,电容其中一只脚引脚非常短,且锈迹斑斑,正常拆下的元件,引脚上面会覆盖一层焊锡,可是这个引脚却完全生锈了,等于是没有接入电路,而且引脚旁边还鼓了起来,渗出一些电解液,这个现象告诉我们,电容爆浆不一定发生在顶部,也可能发生在底部。换上电容,上电再试,输出端指示灯终于亮了,测了一下输出电压,吓我一跳,本来应该56V的电压现在却是86V,于是迅速拔掉电源插头,生怕输出端的56V电容被瞬间充爆了,但此时我已心如明镜,能够造成输出电压过高的,也就431一脚的供电电阻了,此时电阻可能已经呈开路状态了,接下来我就要检查一脚的电阻了,先写到这吧,下次再写

楼主:
查来查去,电阻没有一个坏的,可还有什么原因能让电压升高呢,这时候似乎光耦的嫌疑最大了,拆下来测试也没问题啊,但还是把它换了,电压终于正常了,看来有些元件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