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修改HSE_STARTUP_TIMEOUT

楼主(2013-07-16):
GD32替代STM32需要修改这个宏定义: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
替换为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FFFF)

HSE_STARTUP_TIMEOUT  主要是在外部晶振时钟设置中使用,改成这么大的值以后,那么晶振启动时间容许的时间久更久了,是不是GD32的外部晶振启动时间还是不及ST?

网友A:
物理起振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 GD 认为读取更多的 CLK 进来会更可靠!
这个没有更多原因,就是 A 认为 5个可靠,B 认为 10 个可靠。没什么影响 就是个数。

网友B:
你可以不改试试看,一样可以,为的是更可靠吧。

网友C:
不修改的话,会存在风险哦,所以官方才建议修改HSE_STARTUP_TIMEOUT的值。
当然,爱好者可以试试,当您把这个值降到何值时,HSE会启动失败?

网友D(2013-09-17):
好吧,怎么我的KEIl 和大家的不一样? 我根本没找到这个定义的 ?悲剧了。。。
只是找到了一个类似的地方,不知道对不对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吧,怎么我的KEIl 和大家的不一样? 我根本没找到这个定义的 ?悲剧了。。。
只是找到了一个类似的地方, ...

stm32f10x.h 中: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 /*!< Time out for HSE start up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吧,怎么我的KEIl 和大家的不一样? 我根本没找到这个定义的 ?悲剧了。。。
只是找到了一个类似的地方, ...

我用的是ST官方库 3.5

网友D:
我用的是UCOSII ,估计库版本比较低吧,一直没找到这个宏定义哦,我这里定义的是HSEStartUp_TimeOut 而且数值也不对。正郁闷中

网友F:
二楼的解释很不错   一语中的

网友G:
直接修改ST的程序就可以?不会出问题?

网友H(2013-10-24):
看看大牛们的解释,真是收获颇多

网友I(2013-11-25):
和可靠性有关系

网友J:
应该和分频有关系吧

网友J:
外部晶振肯定是不变的

网友K:
版主的解释很不错

网友L(2017-09-06):
我的STM32有几块板子的晶振也是偶尔无法起振,也是通过增大HSE的启动等待时间,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