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16计算器的问题

楼主(2013-07-16):
下载了一个CRC16的计算器,上面有个选择项: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因为计算CRC的函数式在网上下的,现在已经计算出了一个值,当选择高位在前时是一样的,但是选择低位在前时就会将前两个字节和后两个字节调换。函数没怎么看懂,就直接用了。请问这个高位、低位选择项是什么意思,还有如果在计算的函数里直接换一下位置应该没什么影响吧?本人新手

网友A:
大小端问题

可能是原作者想兼容不同的处理器类型吧

网友B:
你弄懂CRC的本质就知道了。

CRC运算就是在不停移位并与多项式进行计算,移位自然就有从高位向低位移动,或者是从低向高位移动两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