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场效应管的导通问题

楼主(2013-07-16):
今天测试一个多路电源切换的单片机板子意外发现,待切换电路不论哪路上电都能给整个板子短时供上电,小弟很不解,图片是供电模块的电路图,输入时jp 输出时DC-IN(电路板供电)。加电瞬间可能把三极管和场效应管管都导通而且维持一段时间吗?

网友A:
单片机什么型号?
某些单片机复位期间I/O引脚为高电平,故上电时会使一些外设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什么型号? 某些单片机复位期间I/O引脚为高电平,故上电时会使一些外设动作。 ...

用的stm32的io口通过循环右移芯片控制的,由于测试版设计缺陷,mcu等芯片并没有单独供电,因此特别纳闷。。以前也没有模电的应用经验,感觉这个貌似不可能导通啊

网友B:
ctrl的电平可控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stm32的io口通过循环右移芯片控制的,由于测试版设计缺陷,mcu等芯片并没有单独供电,因此特别纳闷。 ...

上电瞬间检查一下,CRTL2的电平是高是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rl的电平可控不?

可控的,用的是上图 没看芯片手册 按说掉电后一般是低电平或高阻态 主要这个芯片的供电也是用的dc—in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瞬间检查一下,CRTL2的电平是高是低。

如果上电瞬间是高电平也就对了,但CTRL的控制芯片供电是用的场效应管出来的DC_IN,CTRL要表现高电平必须得先导通管子后控制芯片供上电才行吧。。

网友C:
这个都是你自己想的,最好用工具测一下实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是你自己想的,最好用工具测一下实际电路。

芯片不上电的情况下不可能自己能输出高电平把三极管导通吧,主要问题是DC_IN给芯片供电,而芯片用输出高电平导通三极管提供DC_IN 再说上电瞬间也不好测量

网友B:
你可以尝试把CTRL断开,然后通过电阻拉到固定状态,再测试电源是否还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