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个别引脚烧坏的情况

楼主(2013-07-16):
最近用FPGA做项目,将一个普通IO口作为复位引脚来用,接上拉电阻将其拉高,初期调试时,测量其引脚电压是高电平3.3V,过了一段时间,同样的电路发现复位不了,测量了那个复位引脚,竟然与GND导通了,即使不通电,也是和GND导通的,换了个引脚又可以正常工作了,初步怀疑是不是这个引脚被烧了,不知有没有人遇到过。还有就是EP2C8Q208C8的第2个引脚AS_NCSO怎么也是与GND导通的,板子可以JTAG,但是不能AS,刚开始焊完板子调试时,是可以AS的,现在却不能,郁闷死了。

网友A:
你的MSEL的模式是不是AS模式,ncso一般都下拉至GND,或者你在DEVICE里设置了,那个复位引脚应该是短了

网友B:
FPGA IO口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都不知道烧过多少片了。烧多了就知道注意了:lol

网友C:
你确定?不能这么脆弱的,接个上拉电阻就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不能这么脆弱的,接个上拉电阻就挂。

刚开始用的好好的,过了一段时间出现的,有可能是我误操作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FPGA IO口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都不知道烧过多少片了。烧多了就知道注意了 ...

;P烧得老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FPGA IO口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都不知道烧过多少片了。烧多了就知道注意了 ...

小心告诉老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心告诉老板

没事,我也是股东:lol

楼主:
重新焊接了一块板子,又可以AS了,太诡异了:Q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新焊接了一块板子,又可以AS了,太诡异了

;P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事,我也是股东

求带啊

网友E:
FPGA引脚烧坏较常见,我还见过内部逻辑损坏的,最终定位到具体的CLB,把它inhibit掉就可以了。
还有BRAM损坏的,某些数据位读出来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