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分享】舵机项目感想结果篇——解决舵机复位问题

楼主(2013-07-16):
上一篇介绍了不聪明的我在调试舵机时遇到的舵机运动使得单片机复位的问题;
复位原因:由于舵机在工作瞬间,电流冲击很大,使得电源电压瞬间拉低,所以单片机会复位;
解决办法:
(1)最麻烦的方法:
给舵机与单片机的电源单独供电,地单点连接;

(2)最简单的方法:
利用下面电路解决,原理是,D2是续流二极管,提供冲击电流的最短回路;同时,D1保证单片机电源不会被拉到舵机电源那边去,并且由于单片机电源电压也是由左边VCC(即舵机电源)提供的,在保证VCC的输出功率足够的情况下, 为了保险,还是并上一个大电容,以防在舵机拉低电源电压时候,放电给单片机,如此单片机始终有足够电压不复位。

大家还有其他的好方法不?拿出来分享下吧

楼主:
好吧,都没有人看。。。。

网友A:
D2作续流的话,应该直接并到舵机上。

网友B:
看了上篇,第一时间想到加二极管,看到下文有说改电路板麻烦,没辙了,没想到最后原来是。。。唉。。经常用二极管隔离,这玩意没楼主想象那么难吧?这玩意跟PCF8563加后备电池差不多。其实就是避免主电源掉电导致芯片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上篇,第一时间想到加二极管,看到下文有说改电路板麻烦,没辙了,没想到最后原来是。。。唉。。经常用 ...

加备用电池+5V吗?没有那么大电压的电池吧,,,而且电池也不耐用啊。。当时没想到。只想到把电源隔开

网友C:
过来欣赏接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作续流的话,应该直接并到舵机上。

是啊,我一开始木有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来欣赏接分

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备用电池+5V吗?没有那么大电压的电池吧,,,而且电池也不耐用啊。。当时没想到。只想到把电源隔开 ...

:lol这里加的是"备用电容",时钟芯片是加"备用电池".
你这里就是短时间供电不上,加电容即可,时钟很可能长时间停电,所以要加电池.同一个道理,只是为了成本考虑,一个用电容,一个用电池...其实如果舍得花钱,用法拉电容也没啥问题...曾经因为电机启动不了,启动时电压会瞬间降低,最后加了4个直径10cm,高20cm的大电容,对这方面印象深刻...扯远了

网友D:
本想加分,一看帖子,没达到理想值,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想加分,一看帖子,没达到理想值,算了吧

瓜哥你的理想值是?

网友D(2013-08-22):
林哥,连载的也没接上个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林哥,连载的也没接上个头啊

额当时没想到。。我没打算连载。。。随便写写就发了。。没多少时间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