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程序都成功了就是看不到程序运行起来啊(LED不闪烁)

楼主(2013-07-16):
程序 都可以正常烧进去  不管是JLINK还是FlyMcu V0.168  都提示成功了  就是看不到程序运行起来啊(LED不闪烁)???? 其他的程序也都下进去了  也是一样的  我下的都是坛子里的例程 HEX文件没改过的???
哈哈  谢谢各位的关系已经搞定了  上上靓照!!

网友A:
哪个例程,把例程贴上来走两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例程,把例程贴上来走两步

哈哈 已经搞定了  谢谢各位  板子很给力!!!

网友B:
冒失 是那个DTR  和RTS  电平设置不当导致 一直是复位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冒失 是那个DTR  和RTS  电平设置不当导致 一直是复位状态吧

哈哈  确实是 设置不当导致 它一直是复位的状态  兄弟 高见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已经搞定了  谢谢各位  板子很给力!!!

既然搞定了就多跑一些自己的应用程序测试下板子吧~
很关注大家的测试情况~
对这块板子观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