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128K-EVAL官方开发板原理图“错误”

楼主:
小弟不才,感觉这个232转串口有问题,也可以说我没看懂。
正常 232_tx(232电平)不是应该接  3232芯片的R1in(R2in) 吗?

这么用是为什么呢?  输出直接接的单片机。  这个串口端的的tx和rx搞反了?可是想一想这又是官方的……
看看pcb文件上也是这样的

楼主(2013-07-17):
自己  顶顶,还是没搞明白?  难道我绕进去了

网友A:
连接没有错误。你的描述不清楚。
“感觉有问题”不是工程师描述。应具体描述问题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没有错误。你的描述不清楚。
“感觉有问题”不是工程师描述。应具体描述问题症状。 ...

rs232的 txd是232电平的输出端,应该接Rin才是。st3232的Tout是232电平的输出端,应该接DB9的输入 RS232_RX才是啊。

网友B:
看你接的是孔座还是针座.
你的系统经过232驱动是准备插到PC机上通信的,PC机上是针座,你的系统应该按孔座接线才能与PC的针座相匹配哦,
所以伦家的图是对的拉,你倒过来就会头顶头烧芯片了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接的是孔座还是针座.
你的系统经过232驱动是准备插到PC机上通信的,PC机上是针座,你的系统应该按孔座接 ...

仔细看了一下官方的开发板,发现几乎都是针口一用到底。原理图中也标识了,

rt,当然这个不是那个的

  那么我能想到的合理的解释就是。 官方用的是,母头对母头的交叉线,那么就没问题了。电路中RS232_RX1是指的db9将额头的引脚定义,实际上连接的是计算机的第2引脚(RS232_TX1).问题解决,非常感谢t叔的热情回复。

楼主:
我表示,结不了贴啊,为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表示,结不了贴啊,为么呢?

结贴方法

楼主(2013-10-24):
现在回忆一下自己当时怎么理解错的 就像一个笑话.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