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MDK4.2版本的时候编译正常,用4.6版本就出问题了。

楼主(2013-07-16):
我以前建立的一个STM32F4的工程,当时是MDK4.2版本,没有问题。现在我电脑换成4.6版本的MDK,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CMSIS\core_cm4.h(305):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CMSIS\core_cm4.h(306):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CMSIS\core_cm4.h(307):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CMSIS\core_cm4.h(308):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CMSIS\core_cm4.h(309):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CMSIS\core_cm4.h(310):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CMSIS\core_cm4.h(311): error:  #757: variable "uint32_t" is not a type name
compiling system_stm32f4xx.c...
C:\Keil\ARM\CMSIS\Include\core_cmInstr.h(115): error:  #20: identifier "__STATIC_INLINE" is undefined
C:\Keil\ARM\CMSIS\Include\core_cmInstr.h(115): error:  #101: "uint32_t"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C:\Keil\ARM\CMSIS\Include\core_cmInstr.h(115): error:  #65: expected a ";"

网友A:
请注意CMSIS文件路径设置,两个版本的软件默认使用的路径不同,一个是系统自带的,一个固件库里的。请注意设置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CMSIS文件路径设置,两个版本的软件默认使用的路径不同,一个是系统自带的,一个固件库里的。请注意 ...

那我两个都要用固件库里面的了?

网友B:
我好像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4.5编译的,4.7再编译,也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两个都要用固件库里面的了?

可以用固件库的,也可以使用软件自带的。用固件库的需要设置下h文件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固件库的,也可以使用软件自带的。用固件库的需要设置下h文件路径。 ...

用了固件库后,发现stdint.h里面的__IO没有定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固件库后,发现stdint.h里面的__IO没有定义了。

你需要MDK左边的目录下的CMSIS文件delete掉,然后在添加固件库里的CMSI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MDK左边的目录下的CMSIS文件delete掉,然后在添加固件库里的CMSIS文件。 ...

呵呵,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您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教楼主是怎样解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教楼主是怎样解决的?谢谢!!

额,你有哪些错误呢?

网友D:
这种问题很明显是跟库函数和设置有关,以后要学着自己查错误、解决问题啊。

网友E:
是库里的头文件问题

网友F(2013-11-27):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固件库的,也可以使用软件自带的。用固件库的需要设置下h文件路径。 ...

在哪里设置?target options里吗

网友G:
应该是软件的设置问题吧   楼主   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

网友H:
没有设置好头文件吧。

网友I(2014-02-28):
楼主怎么解决的呢?我和你碰到一样的问题,在4.22时没问题,换成4.70就不行了

网友(2014-09-26):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CMSIS文件路径设置,两个版本的软件默认使用的路径不同,一个是系统自带的,一个固件库里的。请注意 ...

两个路劲都试了,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