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 network download的问题

楼主(2013-07-16):
最近在MICROBLAZE上移植petalinux,用JTAG BOOT可以下载linux内核 image.elf成功。但是用network下载一直不成功,是什么原因呢?我的tftp服务器也设置了,有人做过么?望指教一下,谢谢啦!!

楼主:
根本原因就是VM下的linux和开发板ping不通,是什么原因,改怎么解决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猴哥帮忙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猴哥帮忙呀

这个我没玩过啊。

网友A:
你有Petalinux的license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Petalinux的license么?

有啊,申请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这是移植在MB上移植petalinux的Board Support Package setting,Value数值那一列改怎么设置呢,像flash_memory_start,flash_memory_size,flash_memory_offset 这些数值要按照哪里设置?这样默认的全是0应该不对吧?有没有人做过啊,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啊,申请一个就可以了

那不应该有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移植在MB上移植petalinux的Board Support Package setting,Value数值那一列改怎么设置呢,像flash_me ...

没移国,不能帮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移国,不能帮忙了

猴哥,帮帮别人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