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频率分析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7-16):
不好意思,这是电路图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啊!大神,求解释啊!

网友A:
楼主的滤波器在通带增益是大于0dB的.将游标移动到几十赫兹的位置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滤波器在通带增益是大于0dB的.将游标移动到几十赫兹的位置看看就知道了. ...

这是一个有源滤波,通带增益大于0db有什么不正常么?你可以说的更详细点么?谢谢啊

网友B:
是通带增益的某个比值处吧。

网友C:
前天也有人问这个,软件不给力,换个好用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有源滤波,通带增益大于0db有什么不正常么?你可以说的更详细点么?谢谢啊 ...

所谓 -3dB 带宽应该是指归一化波特图上的 -3dB 频点. 如果波特图没有归一化, 比如说通带的最大增益是 10dB, 那么转折频率所对应的实际增益应该是 10-3=7dB, 而不能再用 -3dB 点来测量转折频率了.

网友D:
频率的“尺子”太大了,GHZ,mHZ,改到你要观察的频率附近
还有增益的尺子也很大-200dB

网友E:
看8楼解释,有时候通带不平坦还要考虑纹波,这个3dB不是固定的-3d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天也有人问这个,软件不给力,换个好用点的。

我用的是multisim,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F:
-3db应该是指衰减3db

网友F:
你的同相放大器增益6db 应该测3db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同相放大器增益6db 应该测3db点

我貌似好像懂了点,但是却多了一个疑惑,假如我想滤掉1k赫兹,但是结果却是增大了3db,这不是与我的想法南辕北辙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貌似好像懂了点,但是却多了一个疑惑,假如我想滤掉1k赫兹,但是结果却是增大了3db,这不是与我的想法 ...

不要放大你的电路
或者 减小截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放大你的电路
或者 减小截止频率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可是我采集的信号很小,需要放大才能使用。这是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

网友G:
用无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