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程序升级

楼主(2013-07-16):
请问,STM32使用IAP升级程序时,如果突然断电或者说程序奔溃了,是不是只能重新下载程序进去了,

网友A:
写到哪就是哪,没写到的就不变

网友B:
重新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C:
接收到的升级程序应保存起来并置标志。复位后后判断是否需要升级程序,只有被升级程序烧写正确,才进入应用程序。若要避免新程序奔溃则比较复杂,接收新程序前还应保留老程序,在运行新程序前先置标志,若新程序有问题,则恢复老程序。

网友D:
将程序重新写一写  应该就可以解决这问题   楼主

楼主:
一般是将要升级的程序保存到Flash中,当确定升级程序OK之后再启动IAP来升级吧。当正在升级的时候断电,应用程序有有些已经被擦除了,但是IAP的代码完好的,那就重新升级程序就OK了吧,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