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路放大电路共用一个偏置电压

楼主:
菜鸟请教下,在放大电路里面,我想检测输入信号的峰值来选择不同的放大电路,我弄了三路,偏置电压是共用一个的,如果是单独一路的话输出正常,可是如果再接上一路,输出就减小了,再接上一路,输出又减小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怎么解决

网友A(2013-07-16):
各路分别加跟随器。

网友B:
每路分别接偏置电阻到U8A输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路分别加跟随器。

分压后已经加了跟随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路分别接偏置电阻到U8A输出呀!

什么意思,太笨了不明白,能说详细些吗

网友C(点评):
不舍得用2个R3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路分别接偏置电阻到U8A输出呀!

是偏置电阻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路分别接偏置电阻到U8A输出呀!

分别接偏置电阻后输出就正常了,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偏置电阻呢。能不能说明一下

网友B:
对于同相放大电路来说,其同相输入端的电位与输入信号是相关的。共用偏置电阻将会引起各路输入间互相影响。也就是说某路的同相输入端的电位不仅受本路输入信号的影响,还受其它路输入信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