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J-linkV8驱动要**吗?

楼主(2013-07-16):
J-linkV8驱动要破解吗?
什么情况?求帮助.

网友A:
呵呵,这个是说你的是克隆的,就是盗版的了,解决办法很简单,你用的是V4.72a的驱动是吧,你把驱动降低了,改用4.40版本的就可以了。就不会在报警并且自动强制关MDK软件了。

这个是下载地址 @迅雷快传 高速下载 http://kuai.xunlei.com/d/fJOSC.I6fVvlUQQA0a3你自己下载下吧,下载好之后随便安装个目录,然后把解压出来的东西复制到MDK的驱动安装目录下,其实主要是把红色标注的文件给覆盖替换了就不会在报警了。其实JLinkARM.dll这个文件在作怪。

网友B:
不要把,我好像从来没有**过

网友C:
你的版本太高了,把固件刷到低版本的  4.4以下就OK了.

网友D:
想问楼主用的Keil用的什么版本?如果是KEIL4.7的话,V8要刷到4.62,J-LINK驱动用4.5就OK,我以前就遇到这个情况,后来解决了。

网友E: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兄弟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呵呵

网友F:
用472无压力

网友G:
建议用低版本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想问楼主用的Keil用的什么版本?如果是KEIL4.7的话,V8要刷到4.62,J-LINK驱动用4.5就OK,我以前就遇到这个 ...

:L
人家截图上不是写着4.72A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人家截图上不是写着4.72A吗?

那个4.72是J-link的版本,这里不能看到他KEIL用的版本,现在J-link4.72好像还没有**。

网友I:
降低版本是个办法,还可以重新刷过固件。

网友J:
固件不支持,降低一下版本就行。

网友K:
楼主瞅瞅这个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L:
降低版本  应该是一个好方法  以前没有这个做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顺便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M:
使用4.24的飘过

楼主:
刷jlink V8固件?80块*币买的,哪儿有正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jlink V8固件?80块*币买的,哪儿有正版啊?

没必要刷固件,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差点想再买一个,后来发现其实不需要。二楼的办法就可以的。

网友:
说白了,把驱动版本降低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