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滤除边沿脉冲???大侠在哪里。

楼主(2013-07-17):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BME\My Documents\Tencent Files\798670357\Image\(){57)O7{D3~XCPJ9C)QKNR.jpg怎样滤除图中边沿的脉冲?有么有什么方法。

示波器的图片

示波器的图片

网友A:
没有电路图,很难提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路图,很难提建议。

就是一个升压电路,从5V,升压到60V。出来后就有这个脉冲了,想通过电容什么的,滤一下,但又不知道怎么选取。

网友B:
输出用π形滤波,前面的脉冲就随它去吧。

网友C:
这是因为你的升压电路中电感具有分布参数,整流二极管不够理想,各部分之间有杂散耦合,……很复杂。
所以4楼说“前面的脉冲就随它去吧”,因为要减少这些不需要的脉冲产生的因素太困难。

网友D:
问题基本跟滤波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