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路,电子知识太薄弱,望大家多多指教,先谢

楼主(2013-07-16):
PWM+是数字信号,它和VC2是什么关系,电路知识学的太差劲了,这个简单的电路都弄不明白 ,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R35是取样电阻,运放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输出限幅。这个是做什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5是取样电阻,运放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输出限幅。这个是做什么用呢

通讯方面用的

网友B:
可能是输入信号太弱了,所以要加个运放。不过为什么不过零比较更好吗

网友C:
电平转换,把高压24V的PWM波转成5V的。

网友D(2013-08-27):
就是个取样电阻 然后接电压跟随器而已,不是5V 是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