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菜鸟求帮助

楼主(2013-07-16):
最近需要制作一个12V输入(电池),要输出正负18V 1A的电源,求帮助。采用两片DCDC芯片?一个升压一个负压?负压部分现在还没有做好。如果采用开关电源,用什么芯片,变压器的设计又是一个问题,仅仅看了一些开关电源的书籍,但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希望得到各位师傅指导:handshake

网友A:
uc3842      uc3843

网友B:
也不说, 是不是要求隔离.
正负18V 的精度要求, 不如不是太高, 一个IC, 一个变压器, 两路输出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说, 是不是要求隔离.
正负18V 的精度要求, 不如不是太高, 一个IC, 一个变压器, 两路输出也是可以的. ...

忘记说清楚,隔离和不隔离都可以,精度不需要正负两伏都可以,但波纹控制在几十毫伏,理论上芯片加变压器就可以实现,手头上只有AC高压到DC低压的开关电源的资料,应该用那种方式,还有芯片选择,变压器设计也没有什么头绪,望指导指导一下。

网友C:
UC3845加功率MOS管加变压器输出比较合适。

其实,RCC都可以做得到,电路更简单。不过RCC要求有一定经验。对楼主可能不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UC3845加功率MOS管加变压器输出比较合适。

其实,RCC都可以做得到,电路更简单。不过RCC要求有一定经验。 ...

这个芯片好像是反激开关电源,电路好像数据手册有,但是变压器设计对我来说还是个难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好像是反激开关电源,电路好像数据手册有,但是变压器设计对我来说还是个难点 ...

如果设计一个变压器对你来说毫无压力,那你已经精通开关电源了,开关电源中的磁性元件一书,我有,但是我看不懂

网友D:
没有几个人搞得懂变压器设计,都是参考现成的,然后改改
建议先找个类似的电源,解剖学习,然后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如果开关电源的方式没做出来,可以采用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