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输出总是有毛刺,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07-16):
4-20MA的输出信号总是会莫名的出来毛刺,有的会长达300ms以上,峰值大概在1.3V,基准为1V,精度要求在1ms,求可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注意电源要干净,传输电缆在高干扰下用屏蔽缆。

网友B:
电缆外边屏蔽层没有接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电源要干净,传输电缆在高干扰下用屏蔽缆。

传输电缆已使用屏蔽缆,同时接地,电源用的也是稳定的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缆外边屏蔽层没有接地吧,

电缆屏蔽层已接地试过,还是会有毛刺

网友C:
把电路贴出来,不看电路怎么知道问题出哪里了?

网友D:
对,信息量少,奇怪的问题总是要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排查

网友E:
这么大的干扰,上图吧!!

网友F:
看图才好找原因

网友G:
有图才有真相,否则有点难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输电缆已使用屏蔽缆,同时接地,电源用的也是稳定的24V

如果能确认不是电源和电缆的问题(事情可未必像楼主以为的那样),那么重点查找振荡源的耦合干扰。

网友H:
上个图更直观,更容易分析问题所在

网友I:
把PCB图贴出来,特别是输出那块,还有整个地平面。

网友J:
与原理 布线有很大关系

网友K:
地是如何处理的?既然屏蔽做好了,那就怀疑地和电源的问题

网友E:
怎么还不上图,?MEIDE

网友L:
无图全是猜的。

网友M:
滤波不行吗?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我这没有图,只能让朋友自己去仔细查查了

网友N:
都不知道你是个怎么测量法,来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