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讨论】中断端点传输数据

楼主(2013-07-16):
请问,中断端点是否可以设置成OUT端点,即用来支持主机到设备的数据传输?
如果可以,那么使用一对中断端点是否可以代替一对bulk端点做双向的数据传输?两总方式除了速度差异,还有没其他区别?

网友A:
当然可以,参考HID class

网友B:
区别:
1.发送数据的时间点可能不一样,中断是periodic,bus access period可配置,而bulk发送时要根据总线的带宽是否足够,是asynchronous的
2.high/full speed 下两者data payload 可能不同

网友C(2014-05-14):
bulk和int传输最大的区别在于实时性;
另外带宽差异在某些情况下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