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运放做的方波发生器上升时间长了怎么优化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17):
运放的压摆率可能太小了,

网友B:
原因可能是4楼所说的压摆率小。
附件电路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压摆率可能太小了,

在网上查了下,增大运放驱动能力也可以减小上升时间,想加数字门电路,但输出小了,加了三家管输出就乱了,三极管接运放要注意些什么 ? @碧天伊剑 @captzs

网友C:
用反相器来实现岂不是更简单,原理仍然是RC的充放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下,增大运放驱动能力也可以减小上升时间,想加数字门电路,但输出小了,加了三家管输出就乱了,三 ...

想要脉冲边沿陡峭,用数字芯片中的施密特反相器,如74HC14,比运放快得多。

网友E:
op07是精密运放,适合放大直流小信号,不是干你这个用的

网友F:
1 换速度高的运放,如TL082
2 换带施密特的数字非门,如74hc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要脉冲边沿陡峭,用数字芯片中的施密特反相器,如74HC14,比运放快得多。 ...

输出幅值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op07是精密运放,适合放大直流小信号,不是干你这个用的

压摆率不够,换了627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换速度高的运放,如TL082
2 换带施密特的数字非门,如74hc14

尝试了627,效果好多了

网友G:
换高速运放吧,1M以上的

网友H:
可以尝试在输出端接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