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逆变电源芯片

楼主(2013-07-17):
5v逆变为11.2v左右的。

楼主:
效率要高,电流比较大的。

网友A:
只要11.2v直流?
直接升压就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11.2v直流?
直接升压就够了吧

普通芯片转换效率太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芯片转换效率太低!

ltc3789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c3789试试?

好的 查看一下!

网友B:
这个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主要是电源芯片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  主要是电源芯片的选择

你说的很对,你推荐什么呀

网友C:
选择合适的电源芯片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合适的电源芯片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

:)

网友D:
求逆变电源芯片, 这个说法不太好.
看了这些回复, 其实就是升压电路. boost 的升压电路很多.
建议你去看看 TI 官网的 WEBENCH® 设计工具. 这个工具很好, 会直接推荐你使用芯片和电路的.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逆变电源芯片, 这个说法不太好.
看了这些回复, 其实就是升压电路. boost 的升压电路很多.
建议你去看看  ...

好的。这个软件使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XC9119?

查查相关的资料的。

网友F: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的   楼主  升压电路   而已   没什么

网友G:
楼主:表达清晰的说法是DC/DC!…逆变是DC/AC!…拜托啦!

网友B:
这方面的升压芯片有很多的  楼主  找一款   感觉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2013-08-27):
引用 网友F: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的   楼主  升压电路   而已   没什么

转换效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表达清晰的说法是DC/DC!…逆变是DC/AC!…拜托啦!

DCDC的

网友C:
逆变的    先通过DCDC之后   通过振荡电路   实现DCAC逆变    主要是对三极管和后面的MOS的选型   需要好好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逆变的    先通过DCDC之后   通过振荡电路   实现DCAC逆变    主要是对三极管和后面的MOS的选型   需要好好 ...

还有待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逆变的    先通过DCDC之后   通过振荡电路   实现DCAC逆变    主要是对三极管和后面的MOS的选型   需要好好 ...

谢谢回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handshake

网友H:
应该就是BOOST电路吧   推荐   MC32643   看一下   具体的型号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H:
boost电路   是一个比较常见1的电路了   成熟的芯片是有很多的   楼主   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I(2015-06-25):
去德州仪器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