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ac如何产生三角波

楼主(2013-07-17):
stm32f407 dac如何产生三角波,使用定时器

dac代码如下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 ENABL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2_TRGO;        //选择定时器2作外部触发源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DAC_Wave_Triangle;   //产生三角波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TriangleAmplitude_2047; //三角波的高为2047  最高可以为4095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无输出缓冲 提高驱动能力可以打开缓冲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DAC_DMACmd(DAC_Channel_1, DISABLE);                //不使用DMA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dac gpio口配置如下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tim 配置如下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68;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TIM_TRGOSource_Update); //使用更新事件作为触发输出

           TIM_Cmd(TIM2, ENABLE);
}
如何和定时器联系起来,求解。

网友A(点评):
楼主解决没,求一份代码1723614701@qq.com谢谢

网友B:
印象里DAC可以由某个timer触发,可以看看是不是timer2

网友B:
看了一眼,timer2、4~8都可以的。另外,可以看看Figure 119. General-purpose timer block diagram

网友C:
DAC 有自动生成三角波的功能. 根本不用软件干预

网友D: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需要仔细钻研钻研   顶一个

网友E:
你GPIO口配置成模拟输入的,这个你可以看参考手册

网友F(2016-01-20):
DAC 有自动生成三角波的功能. 根本不用软件干预,这种方式是可以产生三角波,但是频率太小了,不大实用

网友F:
void Dac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Typ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AC_Trigger=DAC_Trigger_T6_TRGO;
        DAC_InitType.DAC_WaveGeneration=DAC_WaveGeneration_Triangle;
        DAC_InitTyp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TriangleAmplitude_4095;
        DAC_InitType.DAC_OutputBuffer=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
  DAC_Init(DAC_Channel_1,&DAC_InitTyp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30);
}

别的不修改就ok了,已测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F:
void Dac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AC_Trigger=DAC_Trigger_T2_TRGO;
用TIM2一样的

网友G(2017-01-11):
引用 网友F:
void Dac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请问主函数该怎样写呀??只要求在pa4上输出三角波。

网友H:
DAC应该可以生成基本的常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