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救

楼主(2013-07-17):
1.在输入电压220V~50Hz,电压变化范围 +15%~-20%条件下
①固定输出电压 +5V/1A
请问下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出实物,还有怎么确认固定输出电流是1A

网友A:
市电整形稳压输出5V有很多电路可以参考的,基本上就是整流桥加稳压芯片,不过1A这个要求应该不是要求输出稳定的1A,而是指最大输出电流能力1A,5V稳压接一个5欧姆水泥电阻测一下电流,能到1A就可以了,一般其实都不用测。7805这样的芯片都会标这个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电整形稳压输出5V有很多电路可以参考的,基本上就是整流桥加稳压芯片,不过1A这个要求应该不是要求输出稳 ...

如果我负载接5欧姆的电阻测出来的电流时1A,但我接小于5欧姆测出来的电流肯定是大于1A的啦,那这不是不符合要求了吗?还是说固定输出5v/1A是代表输出最大电流能力应该大于或等于1A

网友B:
你就这样接,市电整流滤波之后,正极接一个阻值非常大的电阻,电阻后面接一个5V的稳压二极管,二极管正极接地,负极接电阻出来的这一端,再找一个大功率的三极管,基极接稳压二极管的负极,集电极接整流后的电容的正极,发射极接负载,欲要调节电流,只需要在基极串联一个可调电阻即可,电流你想要几A的都可以,只是这样的电源效率比较低,三极管发热严重

网友C:
应该这么说:------①稳定输出电压 +5V@1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负载接5欧姆的电阻测出来的电流时1A,但我接小于5欧姆测出来的电流肯定是大于1A的啦,那这不是不符 ...

理解错误,这个要求是说所带负载在1A时,输出电压在额定范围内(比如+/-5%),如果你加大于1A的负载上去,电压仍合格,是说明优于设计指标。

稳压器的功能就是稳压,理想稳压器的输出电压与所接负载大小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负载接5欧姆的电阻测出来的电流时1A,但我接小于5欧姆测出来的电流肯定是大于1A的啦,那这不是不符 ...

那不一定,前面的稳压5V是有条件的,如果负载变小,需要的电流大于输出能力,为了满足欧姆定律的结果是电流不会增加,而电压会下降。这样指标就不满足了。你说的这种产品市场上有的是,不到十块钱,很好用的有的是

网友E:
电流是与负载有关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不一定,前面的稳压5V是有条件的,如果负载变小,需要的电流大于输出能力,为了满足欧姆定律的结果是电 ...

电流下降不是为了满足欧姆定律,而是稳压芯片限流了。

网友F:
5V/1A是恒压电源的指标,如果输出开路,输出电流就是0,最大电流1A,应该负载5欧姆,负载电阻再减小,输出就没有1A了,这种有通用的产品,最好别自己做。

网友G:
1 怎么做出实物
  淘宝最省力
2 怎么测试5V 1A
  淘宝5R 10w 功率电阻 串万用表,并万用表 监控输出电压 电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负载接5欧姆的电阻测出来的电流时1A,但我接小于5欧姆测出来的电流肯定是大于1A的啦,那这不是不符 ...

5V/1A的规定就已经屏蔽了使用小于5欧电阻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流下降不是为了满足欧姆定律,而是稳压芯片限流了。

我满足欧姆定律的意思是因为电流输出不够所以电压下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5V/1A的规定就已经屏蔽了使用小于5欧电阻的可能

5V 1A这种写法意思是5V下至少输出1A,输出2A也是合格的,除非写5V,1A限流才是你认为的这个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满足欧姆定律的意思是因为电流输出不够所以电压下降了~

你仔细想下,这是欧姆定律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仔细想下,这是欧姆定律么?

那负载固定而且减小了,输出电流不能增大,电压降低,不是欧姆定律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负载固定而且减小了,输出电流不能增大,电压降低,不是欧姆定律么? ...

那你只有去翻一下,教科书上欧姆定律是不是这样写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你只有去翻一下,教科书上欧姆定律是不是这样写的了。

那教科书上是怎么写的?

书上说,电路两端的电压与电流之比,就叫R了

网友I:
导体中的电流跟导体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导体的电阻阻值成反比,基本公式是I=U/R。

网友A:
额,楼上误解我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负载固定而且减小了,输出电流不能增大,电压降低,不是欧姆定律么? ...

里面有稳压芯片!!!输出电压可以稳在5V左右的!!!所以说输出电压基本上是不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有稳压芯片!!!输出电压可以稳在5V左右的!!!所以说输出电压基本上是不变的 ...

稳压芯片又怎么样?也不是理想的电压源,只要负载太小,输出电流大于最大输出能力,电压一定会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