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7-17):
1.在输入电压220V~50Hz,电压变化范围 +15%~-20%条件下
①固定输出电压 +5V/1A
请问下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出实物,还有怎么确认固定输出电流是1A

网友A:
淘宝买一个就做出来了

5V1A不是说一定输出1A,除非恒流电源

网友B:
开关电源哦

楼主:
那能不能帮我看下我的仿真图符不符合这道题的要求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楼主:
仿真时用用那个万用表测出来的电压时5V左右电流时1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哦

什么开关电源?还有请问下固定输出电压 +5V/1A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开关电源?还有请问下固定输出电压 +5V/1A是什么意思?

就是恒压5V喽

网友B:
简单点说就是USB充电器,你的手机充电器差不多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什么开关电源?还有请问下固定输出电压 +5V/1A是什么意思?

但是1A电流指的是什么意思?是指最大输出电流是1A还是说最大输出电流应该大于或者等于1A

网友B:
1A是因为题目要求你输出功率是5W,固定电压为5V,所以电流当然是1A了,但是应该有个精度范围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是因为题目要求你输出功率是5W,固定电压为5V,所以电流当然是1A了,但是应该有个精度范围的哦。 ...

是电源可以输出的最大功率吗?

网友B:
既然是恒压恒流就没什么最大不最大了,最多也就在5W上下一点浮动(精度范围内),应该以满足题目要求为主吧

网友C:
1A是指的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实际你充电的时候可能不到1A

网友D:
五V一A,的意思是可以输出五W的功率,输出电流的范围是0-1A。这个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帮我看下我的仿真图符不符合这道题的要求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网上220V转5V的开关电源电路图不少,可以看看。
你这样的图应该是不行的。LM7805是LDO吧,哪有这样用的

网友F:
那不就是模电中的稳压直流电路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220V转5V的开关电源电路图不少,可以看看。
你这样的图应该是不行的。LM7805是LDO吧,哪有这样用的 ...

什么LM7805是LDO???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吗???多谢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网上220V转5V的开关电源电路图不少,可以看看。
你这样的图应该是不行的。LM7805是LDO吧,哪有这样用的 ...

亲,虽然这样不太好但是是没问题的呀。
我们原来在实验室自己就是这样搞得找个220V/9V的变压器,然后整流一下就给7805了。这样的电源我用了好久。。。。

网友:
貌似是开关电源!!!!!!!

网友H:
用LM2596进行稳压,输出部分用AD进行采集,然后放大跟随放大在跟随,然后给反馈脚形成闭环反馈,就能出来1A电流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亲,虽然这样不太好但是是没问题的呀。
我们原来在实验室自己就是这样搞得找个220V/9V的变压器,然后整流 ...

哦,你前面有变压器。我以为220V直接整流给7805:lol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LM7805是LDO???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吗???多谢啦!!!

这个可以看datasheet啊,
三端线性稳压电源,这个大学模电书的最后几章是专门介绍线性稳压电源的,你可以回去翻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