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F128烧写

楼主(2013-07-17):
各位大神好,
    小弟在做的板子用XC6VLX130T-1,使用XCF128X Master selectMAP配置模式,软件ISE14.4;使用iMPACT对FPGA在线烧写能成功,但是对XCF128X的操作总是在Downloading Core 之后的
Curent cable speed is set to 6MHz
Cable speed is default to 3MHz or lower for BPI operations
Current cable speed ie set to 3MHz
之后卡住。
想破头了都不知道原因。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降低下载的时钟啊

网友A:
然后再试一下

楼主:
我将cable speed 设置为3MHz和1.5Mhz分别试了一次,一样停在那儿!

网友A:
用的开发板还是自己的板卡呢?

网友B:
应该选择BPI模式

网友B:
可以晒一下你的 板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选择BPI模式

它肯定没有使用BPI模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晒一下你的 板子吗

是呀,我也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