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三极管放大电路得问题

楼主(2013-07-17):
手机发帖,不能传图,我就用文字描述一下。有一个三极管,基极与信号源之间串联一个电容,集电极与电源相连,此时集电极上再引出一条线接另一个电容,电容另一端就是输出端接负载。发射极接地。因为有第一个电容存在隔直通交,所以三极管具有交流放大作用,我的疑问是三极管导通期间,因为发射极接地,所以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阻抗很小,近似于短路,那么在集电极接的那个电容,它怎么可能会有输出呢?所有的信号应该都通过发射极进地了啊,就算集电极电容对交流阻抗很小,那也应该比导通后的集电极至发射极的大啊,那它怎么还能输出呢?求解释!

网友A:
非也,非也,亲,你用万用表测测导通电阻看电阻是多大,你不要太理想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也,非也,亲,你用万用表测测导通电阻看电阻是多大,你不要太理想化了。 ...

三极管导通之后,CE之间阻值不是只有零点几欧姆到几欧姆之间吗?

网友B:
3极管放大的是电流!!!
这个电流流过电阻(如果有的话),其上才能有放大了的电压(经电容输出)
CE多少多少欧姆,咱也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C:
你说的那是饱和状态当开关用的时候吧,放大状态就不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极管放大的是电流!!!
这个电流流过电阻(如果有的话),其上才能有放大了的电压(经电容输出)
CE多少 ...

这是一个共发射极电路,集电极与电源之间还串联了一个电阻,基极也有偏置电阻提供静态电流,可我仍然不明白,三极管导通之后,电流放大之后,应该会从发射极流出到地啊,怎么会从集电极电容输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共发射极电路,集电极与电源之间还串联了一个电阻,基极也有偏置电阻提供静态电流,可我仍然不明 ...

“放大”电路,三极管不存在什么“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阻抗很小,近似于短路”。
“集电极和发射极之间阻抗很小,近似于短路”时,三极管已进入饱和状态,没有放大作用了。
实际上,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集电极输出电阻(注意是微变电阻,不是直流电阻)仍有至少数百欧至数百千欧,视管子型号、集电极电流、集电极电压而定。
这个问题,看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曲线描述得最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共发射极电路,集电极与电源之间还串联了一个电阻,基极也有偏置电阻提供静态电流,可我仍然不明 ...

楼主好像在电源版面回复过不少帖。
开关电源中管子(BJT或MOS或IGBT等)工作与放大电路不同,前者工作于开关状态(非线性),后者工作于线性状态。二者绝不可以相互套用概念。

网友E:
不同场合下模型选择:
1,布什模型:管子=开关;
2,克林顿模型:管子=电流源+开关;
3,凯利模型:管子=BSIM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像在电源版面回复过不少帖。
开关电源中管子(BJT或MOS或IGBT等)工作与放大电路不同,前者工作于开 ...

你能不能讲一下共发射极电路是如何放大电压的?我在百度查找,说共发射极电路无论电压还是电流,增益都大于1,以集电极输出为例,若基极电压是交流电,那流过集电极电阻的肯定也是电流放大了的交流电,这个放大了的交流电不是应该通过发射极流到地吗?怎么还会从集电极输出呢?而且,集电极通过电阻接到电源,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加起来应该等于电源电压才对啊,电压增益怎么会大于1的?这个增益大于1,可能是指的相对于基极电压变化而言的,但最重要的问题是集电极是如何输出的,请指教!

网友F:
1 交流放大和直流放大不是一回事。
2 发射极流出了,集电极流入了,会在集电极的电阻上电压变化
3 三极管Ic=B*Ib,这个B上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交流放大和直流放大不是一回事。
2 发射极流出了,集电极流入了,会在集电极的电阻上电压变化
3 三极管Ic ...

对于交流放大,会在集电极电阻上面产生变化的电压我能理解,但这个电压不也是通过发射极流入地了吗?集电极电容还怎么输出信号?

网友G:
1,静态时输出耦合电容被充电
2,输入信号正半周,集电极电位下降,这个电容会向负载放电,得到负压
3,负半周,集电极电位上升,电源向电容充电,同时使负载得到正压
4,电容的充放电时常数如远大于信号的周期,电容上的电压可以认为是不变的等于静态时充电电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于交流放大,会在集电极电阻上面产生变化的电压我能理解,但这个电压不也是通过发射极流入地了吗?集电 ...

我不是专家,对三极管了解的一般。我来说说自己的理解:
交流信号电流被放大,在集电极电阻上成为反向的电压变化。这个电压变化是静态工作点的直流电压和放大后方向的交流电压。对于交流通路,由于电容的容抗更小,因而交流信号更容易从负载输出,因而交流信号的电压就能输出。

网友I:
我认为集电极或发射极一定在某个地方有电阻,才能有放大作用,比如三极管的电源通过电阻连接到上一极电源上,不然一导通三极管就完了

原理没搞清楚,多看看模电基础,上面解释的很清楚的。

网友J:
C极不串个电阻到电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