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铺铜问题

楼主(2013-07-17):
如上图所示,那两根蓝色的和铺铜的没连成一体,要怎么设置才可以?有没有哪位大侠会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铺铜一个full same选项选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铺铜一个full same选项选下就可以了

LZ这个图什么意思呢,从图上看不出来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