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华光模电第五版有源带通滤波电路设计

楼主(2013-07-17):
题目:设计一个带通滤波电路。要求(1)、频率范围100hz--10khz;(2)、该电路在1khz幅频响应在正负1分贝范围,而在100hz至10khz的幅频衰减应当在1khz的正负3分贝范围;(3)、在10hz幅频衰减在26分贝,在100khz幅频衰减至少在16分贝。
1.我这智商表示看不懂题目。请问幅频响应和幅频衰减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我理解是在1khz增益为正负1分贝,在100--10khz增益在3分贝,觉得有些矛盾,请大牛指导。
2.题目在分析过程中说“由于所需要的通带增益为0分贝”,不是题目要求都有幅频增益啊,为什么此处就成0db了?
3.分贝这概念这么放大倍数好理解。不知道为什么队信号有1/3衰减?
4.在设计放大倍数时候,放大电阻的选择(Rf与R1)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楼主:
自己顶下,没人回答。

网友A:
没看过这本书,不过
要求(1)是频率通带范围,
要求(2)的第一部分是通带带内波动,
要求(2)的第二部分有问题,的正确描述应该是幅频衰减3dB,不是正负,和1要求的带宽对应,而且明确是3dB带宽
要求(3)是带外抑制

通带增益0dB是理想滤波器,很难做到的

网友B:
正是对于高频区,负是对于低频区 ,题目没有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是对于高通区,负是对于低通区 ,题目没有问题 。

你的意思我明白。请看我的提问?

网友B:
对于 0DB  楼主估计还没弄清楚0 db怎么来的  是增益的对数再乘以20  理想增益为1的话  分贝不就是0了
其他的3楼都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过这本书,不过
要求(1)是频率通带范围,
要求(2)的第一部分是通带带内波动,

对第二部分还是不了解;0db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幅频响应?付频衰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第二部分还是不了解;0db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幅频响应?付频衰减?

0dB换算成数值就是1啊,就是通带幅度不变的意思,不过一般有源滤波器会放大,大部分无源RC滤波器会衰减,LC滤波器会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第二部分还是不了解;0db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幅频响应?付频衰减?

0dB是理想状态,一般做不到,所以认为正负1dB这个退化指标也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 0DB  楼主估计还没弄清楚0 db怎么来的  是增益的对数再乘以20  理想增益为1的话  分贝不就是0了
其他 ...

分贝=20ln放大倍数。此处0分贝,表示增益为1.理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是对于高频区,负是对于低频区 ,题目没有问题 。

既然是带通,为什么3dB在高低频的值能一正一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贝=20ln放大倍数。此处0分贝,表示增益为1.理解了。

幅度dB=20log(10)放大倍数,不是自然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