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unsign int 转为int型(即加上符号位),请指教

楼主(2013-07-17):
如何将unsign int 转为int型(即加上符号位),请指教

网友A:
你要搞清楚一点,同等字长的无符号数值强制转为有符号的数值,则数值本身的2进制编码并不会改变。

例如:
int j;
unsign int  i=0xff ;
j=(int)i ;
执行之后,i二进制编码不会改变,其表示的数值含义为65535,j的二进制编码也为0xff ,但其表示的含义为-1 ;
从这就可以知道,执行j=(int)i ;之后,从二进制编码的角度看,没有任何改变。

楼主:
谢谢版主指教,我现在有两个数据,一个变量sign(0表示正,1表示负)表示正负,另一个变量value表示数值(是unsign int型,其值在0-720之间),现在我想把这两个数据整合成一个int型(即通过这一个变量直接表示数值的值及正负),望版主指教有无合适的方法。

网友A:
这个不需要我讲解,你自己稍微推导一下就应该能解决。

我相信你应该能解决这些很不复杂的小问题。

自己仔细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