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64l延时1ms怎么做出来啊

楼主(2013-07-17):
请问用ATMEGA64l,8M晶振,不用计时器,延时1ms程序怎么做出来啊

网友A:
软件延时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延时就可以了啊。

对啊  这1ms怎么写出来呢?

网友B:
IAR 可以这样用.
#define CPU_CLK_MHz 8ul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x*CPU_CLK_MHz))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unsigned long)(x*CPU_CLK_MHz*1000))

delay_ms(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  这1ms怎么写出来呢?

void delayms( unsigned char taim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k;
for (i = 0 ; i < time; i++)
{
  k = 65536;
  while (k--);
  }
}

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具体数值楼主自己去试。另外C编写的软件延时时长与优化等级有关,介意的话,请用汇编来写。

网友C:
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八兆晶振   一秒钟执行执行指令大概八百万次   你写一个函数   让mcu一秒钟执行这个函数一千次  那么这个函数就是延时1ms的   你这个的函数for循环执行大概8000次就差不多是1ms的效果

网友D:
顶一个 版主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