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望前辈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2013-07-17):
群里的前辈,我最近遇到诡异的问题,LCD_VCC 应该输出12V 的,却输出了36V左右,无论我R40  R49 电阻如何调整,都是三十几伏,我焊接了2块板子都是这个问题,群里的前辈随用过AIC1896,望指点一下,谢谢(单独焊接输出正常的)

网友A:
这年头, 画图纸,  LX 都不用跟线连起来, 加个网络名, 让人找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 画图纸,  LX 都不用跟线连起来, 加个网络名, 让人找半天!

不好意思,我的错:(,你指点的是,今后就改

网友A:
也没有这么严重, 很多时候, 画原理图, 就是为了画 PCB, 那么用网络让它连起来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拿出来相互交流的图纸, 还是希望尽量直观, 结构清晰易懂.

网友B:
1你的LCD 背光灯是几串的?
2 知道了几串后,自己找led串起来,FB 串个1k 灯下面接个62欧姆电阻,试试
3 自己带个合适的负载,测试下你现在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有这么严重, 很多时候, 画原理图, 就是为了画 PCB, 那么用网络让它连起来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拿出来相 ...

恩,是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LCD 背光灯是几串的?
2 知道了几串后,自己找led串起来,FB 串个1k 灯下面接个62欧姆电阻,试试
3 自 ...

图应该正确的,我重新焊接了一块洞洞板,R49---150k   R40---24k  输出12V ,现在输出电流2.3mA左右,但有时晃动一下电流会增加最大10mA,那个AIC1896 就会很烫(发烫时量过3.3V没短路),是不是我虚焊接了?

网友C:
C38 0.1uF? 大了1000倍

楼主(2013-08-16):
引用 网友C:
C38 0.1uF? 大了1000倍

谢谢指导

网友D:
鸭子初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