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给空调压缩机加载?

楼主(2013-07-17):
如果不带空调的其它装置,可否用其它的方式独立对空调的压缩机加载?

我们希望测试一下一个变频器的带载能力。

谢谢。

网友A:
把出口闷忒,抽真空就做功了.

网友B:
禁止用压缩机抽真空, 压缩机是设计来"压气"的, 用来抽气的话, 润滑系统工作不良会很快磨损, 最好是把出气端闷住一些, 但也别闷忒了, 最好接个气压表, 气压保持在0.7MPa比较适合(空调压缩机正常工作时, 排气压强1.0MPa, 进气压强0.4MPa左右, 正常工况的压差为0.6MP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禁止用压缩机抽真空, 压缩机是设计来"压气"的, 用来抽气的话, 润滑系统工作不良会很快磨损, 最好是把出气端 ...

蚂蚁眼里不揉沙,哈哈,的确是闷出口压缩做功,俺用词不当,该打PP.抽真空是允许的,但教人当作负载来回折腾是折家败行为,不妥,打PP

网友B:
T叔客气了. 在我的认知范围内, 压缩机不能抽真空的原因有二:
1, 润滑系统适合在正压下工作, 负压下润滑不良;
2, 根据帕邢定律, 有如下的电气绝缘曲线, 压缩机不可能一下子将内部抽到极高的真空, 在某些气压情况下, 电气绝缘强度会下降若干倍, 线路间可能会产生闪络或辉光放电, 破坏绝缘甚至打火跳闸

网友B:
如: 干式变压器如果按海平面环境设计, 运到5000米地区, 绝缘强度下降4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叔客气了. 在我的认知范围内, 压缩机不能抽真空的原因有二:
1, 润滑系统适合在正压下工作, 负压下润滑不良 ...

哈哈,我说的抽真空是指加致冷液时排掉管道内进去的空气,短时间操作.

网友B:
而且, 压缩机的润滑油是冷冻机油, 而非真空泵机油, 其中的高沸点成份有可能在极低压强下气化, 被"抽走"变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说的抽真空是指加致冷液时排掉管道内进去的空气,短时间操作.

这种操作方法是被禁止的, 我若干年前曾研究热水(热水源为工业热水,太阳热水池等)发电, 模型试验过程了解过压缩机,透平机,及各种适合的工质, 设备安装制程及工艺, 加注工质前是用专用真空机抽真空, 山寨的做法是用工质吹出空气进行排空

网友C:
冷冻机油最新国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操作方法是被禁止的, 我若干年前曾研究热水(热水源为工业热水,太阳热水池等)发电, 模型试验过程了解 ...

谢谢蚁兄,学了一招.可见外面大兴户头多,哈哈

网友D:
蚂蚁说的很对。空调压缩机是不能串气的。
楼主想测变频器可以先将压机进出口用铜管连起来,留个接头用真空泵抽真空后再加入冷媒就可以用了。一般是用来测试轻载的情况。频率可以自己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