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0237输入端口配置,求助!

楼主(2013-07-17):
请问各位大侠,我想把CY8C20237的P1[0]端口设置为数字输入,该如何配置?
手册上有四种模式(Resistive Pull Up、Strong Drive、High Impedance、Open Drain),都试过了,不好用啊。

网友A:
请问你这个数字输入做什么用的? 理论上除了High Impedance, 其它3种都可以做为数字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数字输入做什么用的? 理论上除了High Impedance, 其它3种都可以做为数字输入。 ...

接收通讯信号用的,通过配置PRT1DM1、PRT1DM0来选择的模式。

网友A:
I2C信号?只用 PRT1DM1、PRT1DM0? 我记得还有PRT1D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