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谁可以帮我推荐个电源芯片

楼主(2013-07-17):
要求 输入5V直流 输出电压为3.3V,1.2V,电流要求3A,可以固定输出,可调节输出也行。封装尽量好画小点,DC/DC,散热性要好!

网友A:
上ti里面找找,我一般都用ti的

网友B:
TI 网站有个快速选型参考手册,
http://www.ti.com/cn/litv/pdf/slyt228g   图形化, 很直观. 推荐给楼主
现在TI 网站功能很强, 直接输入要求, 就可以让网页帮你找到合适的器件,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