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下载器有电压输出给芯片供电吗

楼主(2013-07-17):
用PICKIT3下载器下载程序时,它与单片机上的引脚连接为VPP、VDD、VSS、ICSPDAT、ICSPCLK、LVP,请教这里的VDD、VSS是有输出电压吗 还需不需要给PIC单片机单独供电的?

网友A:
用PICkit3,板子上要供电。
在编译器里有复选框选择PICkit3对不对板子供电。

网友B:
1、可以在MPLAB里面设置由PICKIT3输出VCC给MCU,此时则不需要再外接电源即可完成编程。

2、PICKIT输出电源的能力有限,需遵循USB输出能力的限制,同时还应该遵循PICKIT3自身电气指标的限制,个人推荐一般尽量最大不要超过200mA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