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电源耐压测试的说辞!!!

楼主(2013-07-17):
而耐压测试本身是一个破坏性的试验,应该做的次数越少越好,如客户需要多次测试,一般要求为:第一次按规格书的值打,往后的每次应该相应的减少测试电压,不然产品在多次测试的过程中就会损坏。

以上出处为: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1344(开关电源的耐压测试)

这什么帖子,问题还没讨论完就赶紧结贴了。

我的观点如下:

如果一台电源的耐压测试不能进行多次,那进行多少次测试为好,国家有关于测试次数的规定吗?
这位大拿的观点是:第一次按规格书的值打,往后的每次应该相应的减小测试耐压值,不然产品在多次测试的过程中就会损坏。
请问如果B买了A电源,C买了B的产品,D买了C的产品,E买了D的产品,F买了E的产品;当F提出耐压测试的时候,难道再F之前所有厂家都不测试耐压?如果测试了,难道每家都递减耐压测试值?那每一家又如何知道A的电源一共经过了几个厂家?每个厂家又做了几次试验?、

所以说每次应该相应的减少测试电压,不然产品在多次测试的过程中就会损坏;简直就是个无稽之谈,哪个标准敢出成这样,只能说明是自己产品做不好,反而掩耳盗铃,不思改进罢了。

国家标准有关于测试次数的要求吗????

有点激动,但是只是为了单纯的技术讨论!!!

希望大家广发意见!

楼主:
没人来啊,自己先顶一下,希望大拿前来再次讨论!!!

网友A:
帮顶一下,别沉下去了。好问题值得讨论!

网友B:
作为金升阳销售,此问题在咱们论坛有朋友提出,我将我个人所理解的发表出来以便抛砖引玉,希望有高人能够指点:
1、电源耐压测试肯定是一个破坏性测试,如同浪涌对压敏电阻的影响一样,因此肯定不能无限次的进行耐压测试
2、如我所知国家似乎对于电源产品能够打多少次耐压测试没有明确规定。一般而言,电源厂家对于多次打耐压测试的产品,都是以报废处理。
3、针对楼主朋友举的那个例子,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B买A,C买B。。。。,无线循环,如果每个厂家都进行耐压测试,最后肯定会在某位倒霉的买家手里会发现自己买了一个不良品,如何解决此问题?首先,电源模块作为一个元器件,在第一家公司加工生产后,如果此时生成的是一个设备,则后续使用者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再单独对电源模块进行耐压测试,一般是对整机进行耐压测试,此时对电源的损伤视电源部分设计电路,一般会有所减少,因此此时打耐压,电源承受力相应会提升。其次,如后续使用者在使用自己所购买的设备前都要进行耐压测试的话,我只能说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因为正常使用隔离电源模块的,都会对此项参数作为抽检项目,而不是类似于电压精度、纹波噪声等参数,可以每次全检。
4、对于楼主所引用的那位朋友帖子所讲的,并不是说明哪家隔离电源厂家掩耳盗铃,不思进取。要评判哪家电源厂家的耐压能力有多强,或者他们的产品设计是否有充分考虑耐压要求的话,建议参考如下几条
A、购买不同厂家相同规格的产品回来,不停的打耐压,直至打死,看谁抗的最久,谁的产品最好-----最原始、最直观的方法
B、看不同厂家能够做的隔离电源中,耐压等级最高的有多少,这个基本可以代表这家电源厂家的设计实力了-----技术实力代表
C、尽量选择有认证的产品使用,如UL、EN60601等,这些认证基本都会对耐压、爬电距离等参数有比较明确的要求,一旦产品通过认证后,肯定比没通过认证的产品一致性、可靠性更有保障。---第三方认证检验
D、实地考察电源厂家,看该司是否已经将隔离要求全面纳入其司研发设计规范里面------此方法最可靠,但相对而言实现较难
最后,打点小广告,如不愿看,请忽视:
金升阳推出的产品中,耐压最高的产品已经达到了12000VDC
金升阳电源模块在国内是认证最齐全的,UL、EN60601等认证覆盖面很广,金升阳的认证拿到国际上与国际品牌竞争对手相比也不差
金升阳已经建立起了全面的IPD研发管理体系,使用PDM研发系统进行管控,耐压设计是我们研发设计必须考虑的项目之一

楼主:
首先感谢四楼一系列解释,但是我仍有一些不解:

一般是对整机进行耐压测试,此时对电源的损伤视电源部分设计电路,一般会有所减少,因此此时打耐压,电源承受力相应会提升。这一点我不能认同,如果电源是ACDC的,那打输入与机壳的耐压,在哪个厂家手里都会直接打到你的电源上,怎么能减小电源的耐压测试呢?

B买A,C买B。。。。,无线循环,如果每个厂家都进行耐压测试,最后肯定会在某位倒霉的买家手里会发现自己买了一个不良品。这个我更不能苟同,假若这个购买过程中所有厂家的供应商都不发生变化,那A家的电源到最终用户手里肯定就是报废品了,敢问A的电源还能卖出去吗?

补充一点,这种买卖过程不会无限循环,但是经过几次易手是很常见的吧,谁能保证一个电源到达最终用户那里已经打过几次耐压了呢?

网友C:
耐压测试其实没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四楼一系列解释,但是我仍有一些不解:

一般是对整机进行耐压测试,此时对电源的损伤视电源部分设 ...

1、AC-DC模块电源的输入对地打耐压更多的取决于输入与地之间的绝缘距离,绝缘距离OK,产品耐压多测试几次也是OK的。
2、首先明确耐压确实是波坏性测试,如果循环打下去,肯定有坏的一天,但是金升阳的电源耐压设计都有留有足够的降额设计,例如我曾亲自打1500VDC耐压的产品打到4000VDC没坏,但是这是个体试验不是全部试验,产品确不是承诺4000VDC的耐压,。因此耐压多打几次又何妨?

补充一点,如果是输入和输出存在持续的工作电势差,我们称之为工作电压,这个电压肯定是和耐压不同的概念的。而且他们的关系不是线性关系,具体可以参考金升阳的《DC-DC应用指南》

网友E:
默默围观,还有下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