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sp4011的485测试例程么

楼主(2013-07-17):
谁有dsp4011的485测试例程么?菜鸟没有相关的c的历程,汇编又不会

楼主:
void UART2_INIT ( void )
{
    U2BRG=25;                         //波特率38400-------9600???        //N倍频率原因
        //--------------------
        TRISFbits.TRISF1=0;
        RDE2=0;
        //--------------------
        TRISFbits.TRISF4=0;                //U2RX
        TRISFbits.TRISF5=0;                //U2TX
        //--------------------
    U2MODE=0x8000;
    U2MODEbits.UARTEN=1;         //使能USART
    U2MODEbits.USIDL=0;         //在空闲模式继续运行
    U2MODEbits.ALTIO=0;         //UART通过UxTX和UxRX I/O引脚通信
    U2MODEbits.WAKE=1;                 //使能唤醒
    U2MODEbits.PDSEL=0;          //8位数据,无奇偶校验
    U2MODEbits.STSEL=0;          //1个停止位
        //--------------------
    U2STA=0x0000;
    U2STAbits.UTXISEL=0;           //当一个字符被传输到发送移位寄存器(发送缓冲器中至少还有一个字符)时,产生中断
    U2STAbits.URXISEL=0;           //当一个字符被传输到接收移位寄存器(接收缓冲器中至少还有一个字符)时,产生中断
    U2STAbits.UTXEN=1;           //使能发送
        //--------------------
    IEC1bits.U2RXIE=1;                 //接收使用中断
    IFS1bits.U2RXIF=0;
    IPC6bits.U2RXIP=6;
}

楼主:
谁有能通讯的历程?

网友A:
壮哉我大伸手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壮哉我大伸手党。。。呵呵

好吧,伸手跟健康,没人指导啊,至少看代码能懂会用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