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指导啊!!!

楼主(2013-07-17):
AC, AD, AN, DM, ni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为什么每次运行后值总为零啊?

网友A:
程序中没看到你的这个变量   首先要查看的肯定是变量  要查看变量值肯定要让程序run起来
然后在变量区右击  可以refresh一下  查看新的值  如果两次值不有变化  值的颜色将变成红色
如果一直是零   肯定是你程序没有让变量改变

楼主:
好像确实没有给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确实没有给值。。。

没给值肯定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