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烧坏

楼主(2013-07-17):
由于本人是个开发硬件的,现在目前遇到STM32有很高的不良率,主要是I/O口同时也被击穿了,请问高手有无实践调试中遇到相同的问题,如何预防和规避,谢谢!

网友A:
你这是什么产品,为何会IO同时击穿呢,你加强电了嘛

网友B:
楼主,你也要说说,你是用在什么用途的时候击穿I/O口的啊?遇到击穿问题比较多的,一般是AD和电机驱动这一块。

网友C:
如果是电机驱动这一块   容易将端口打穿   这个需要好好看看  保护电路一定要做到位

网友C:
瞬间冲击电流  对与单片机的冲击很大   需要做好各方面的保护   楼主

网友D:
楼主会不会是你的电路板哪个地方短路了呢?

网友E:
回贴是一种友情!更是一种美德!

网友F:
电机这块的话,是不是没加光耦隔离呀!

网友G:
一定要做好隔离

网友H:
   一般保护的原则就是 1、限流 2、限幅.具体实现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网友I:
可能是电路哪里的限流做的不是很好   导致芯片烧毁   楼主  保护电路   需要做的详细一点   楼主

网友J(2014-05-30):
有个产品用STM32F103C8T6,是裸板(没有外壳的产品)给工厂用,现在经常返修,都是STM32烧成电源短路,有的板都换了几次IC了,板上还有其它IC,为何只是STM32烧坏? 一直找不出原因,自己试也试不出来,问客户也都正常使用,现在只要坏就给他们换,换了过不久估计又坏,心在滴血呀,然后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都碰到一样的问题,我曾经碰到IO口不小心碰到高电压立即烧坏的情况,是不是STM32抗静电不行还是怎么样? 我们其它产品用又是很好的,但是有外壳保护的产品。

网友K:
我的也是比较奇怪的,已经返回原厂分析,ST法国给出的结论是, pin脚曾有大电流冲击。但是我们除了用J-link烧 软件,就没有其它的接口接出来。

网友K:
没有电机,没有外接任何部件。故障率大约3%.

网友L(2015-05-04):
电源短路遇到多次,还有问题是时钟变慢,拆下来的芯片测量晶振引脚电阻非常小和正常的相差很大。怀疑是静电所致!

网友M:
看来这是个普遍情况呀,设计时要加强保护了

网友:
我现在也是,经常烧坏,是在用jlink烧写程序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还有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同求

网友N(2015-07-25):
正在做开关电源   用到32内部AD模块    现在已经烧了两块板子了   都是芯片发烫!!!是电路没搭好还是什么原因??求有经验的大神指导     本人大三学生

网友O:
这种情况一般保护电路需要加强

网友P:
I/O口同时被击穿是个什么情况,击穿多少

网友Q:
开关电源漏电,你的地线没有接好。

网友R:
你用的是什么产品啊、、、、

网友S(2016-02-19):
进为学习一下

网友T(2016-04-08):
引用 网友J:
有个产品用STM32F103C8T6,是裸板(没有外壳的产品)给工厂用,现在经常返修,都是STM32烧成电源短路,有的 ...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电源短路,你们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U:
我遇到过是不小心把3V的管脚接到12V电源上去了,也不是特意接的是,刮的,总之,是大电流造成的。以后我小心了,这种情况少点了

网友(2019-08-16):
我和你遇到的一样,很多STM32莫名其妙的电源对地短路了。用别的从没遇到过。

网友V(2020-05-01):
最近遇到两片STM32F103VET6烧坏,烧坏后,近距离仔细听芯片有“丝丝丝”的响声,芯片发烫。
应用场景是UART2直连AIR720 4G模块的RX,TX。现在怀疑是4G模块电源上电(插拔)时,串口产生高电压。
准备采取RX,TX串限流电阻,再加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