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编译问题

楼主(2013-07-17):
GUI_MEMDEV_Handle hMem = GUI_MEMDEV_Create(0,0,60,32);
我移植ucGUI成功了,不过上面一句编译通不过。
错误提示:Smpl_DrvADC.c(1154):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

网友:
GUI_MEMDEV_Handle hMem;
////////先声明后调用
hMem = GUI_MEMDEV_Create(0,0,60,32);
另外 如果想GUI_MEMDEV_Handle hMem = GUI_MEMDEV_Create(0,0,60,32);
这样写的话保证前面没有运算也行

{
u8 a=0;
u8 b=1;
GUI_MEMDEV_Handle hMem = GUI_MEMDEV_Create(0,0,60,32);
}
或者这样也行
{
      u8 a=0;
   a=1;
   {
       GUI_MEMDEV_Handle hMem = GUI_MEMDEV_Create(0,0,60,32);

       }
}

UCGUI源码学习中---Q群295214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