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45db081的容量问题

楼主(2013-07-17):
最近用这个片子做存储,pdf上说有4096page,我就按264/page做的存储,可是设备做好之后存储总是丢数据,最后发现问题是这个45db的事,当存储到2048page的时候,就跳回到0页了,也就是说比实际容量小了一半,这是为什么啊,我哪里用的不对,还是遇到假的片子了?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兄弟帮你顶一个把   看看别人的意见

楼主:
unsigned char DF_read_reg(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CS_L;
        SPI_W_Com(0X32);

        SPI_W_Com(0x00);
        SPI_W_Com(0x00);
        SPI_W_Com(0x00);
        temp=SPI_R();
        CS_H;
        return temp;
}
返回值是0

网友B:
应该和AT45DB161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和AT45DB161差不多吧。

换成161了,读写程序没变,一切正常了,我现在有点不清楚是081我没用好,还是这批081是假的,实际是0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成161了,读写程序没变,一切正常了,我现在有点不清楚是081我没用好,还是这批081是假的,实际是041 ...

有这种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可能啊

网上没发现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啊,哎,这都造假么

网友C(2019-12-25):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