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ic18单片机波特率漂移的问题

楼主(2013-07-17):
资料上说pic18的内部rc会因为温度之类的发生漂移,那么我想知道这个漂移我如何能的出来:
现在我知道通过与外部比较可以知道,但现在我的设备没有外部的时钟和晶振的输入,那么我该如何检测波特率漂移呢?

网友A:
没有基准 这个应该无解了吧

网友B:
1、波特率是由振荡源决定的,波特率相当于振荡频率的分频而已,振荡源的漂移才会导致波特率不准,所以漂移的是振荡频率,而不是波特率。
2、使用内部RC振荡作为振荡源和波特率发生器的振荡源,则自己首先要认真看手册中有关RC振荡部分的相关指标,因为RC振荡频率的准确度和芯片使用的温度、电压等相关,所以设计者同时也应该要明确自己的产品的使用情况和电路设计指标等。
3、一般UART通信容许的最大波特率误差为3% ,超过3%的波特率误差,则通信就可能会异常。
4、PIC内部的RC振荡源相对还是比较稳定和准确的,典型测试环境下出厂初始精度都校正到了1%以内,全温度段全电压范围内的最大误差,在新型号芯片上应该都没有超过3%,这一点需要用户自己再仔细阅读相应型号的数据手册并确认。
5、如果对这么还是存在担心,或者内部RC振荡源的频率在特定条件可能超过3%,并在你的产品容许在这些特定条件下工作,则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波特率自适应,波特率自适应算法需要一些相关的额外代码进行保障,这点你可以自行百度相关**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波特率是由振荡源决定的,波特率相当于振荡频率的分频而已,振荡源的漂移才会导致波特率不准,所以漂移 ...

我现在就是害怕在使用的时候rc由于温度之类的发生变化,
我想过采取波特率自适应,但是这个需要每次都要先去连接,,有点麻烦
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害怕在使用的时候rc由于温度之类的发生变化,
我想过采取波特率自适应,但是这个需要每次都要 ...

1、RC振荡频率和温度之间的关系,你可以查阅数据手册中的相关电气指标,PIC内置RC振荡的频率跟随温度波动的幅度并不是很大。
2、一定要记住UART通信波特率误差不超过3%,基本上不会出现因为波特率偏移造成通信失败,你需要牢牢记住这句话。
3、请你正确的理解什么叫波特率自适应,并了解和掌握波特率自适应的方法,其实波特率自适应并不是特别复杂的一种方法。

网友C:
现在有些型号比较新的单片机都支持波特率自适应

网友D:
真要是担心,加个晶振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