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1700芯片的IAP FLASH问题

楼主(2013-07-17):
我用例程程序移植到我的工程中后,在程序上电时候能够成功编程特定的扇区,在程序的其他地方也能成功,可是就是在串口接收完毕后,调用例程里面的代码就死在擦除函数里面了,如下代码:
    IAP_Entry = (void(*)())IAP_ENTER_ADR;                               /* 初始化函数指针IAP_Entry      */
    __disable_irq();                                                     /* 在IAP操作前必须关闭所有中断  */
    parIdRead();                                                        /* 读器件ID                     */
    codeIdBoot();                                                       /* 读Boot版本号                 */
    sectorPrepare(15,15);                                                 /* 准备扇区1                    */
    sectorErase(15,15);                                                   /* 擦除扇区1                    */
     BEEPON();
     for (i=0; i<0x3FFFFF; i++);
     BEEPOFF();
    blankChk(10,10) ;                                                     /* 查空扇区1                    */

    sectorPrepare(10,10);                                                 /* 选择扇区1                    */
    ramCopy(0x00001000*10, (uint32_t)iap_flash_data, 4096);                     /* 写数据到扇区1                */
   ucErr = dataCompare(0x00001000*10, (uint32_t)iap_flash_data, 4096);         /* 比较数据                     */
应该是在擦除后听到蜂鸣器的声音,可是没有,为什么啊,找不出原因来了,其他情况下调用本函数可以成功呢?郁闷中,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啊。。。
谢谢。

网友A:
扇区1?你不会吧自己的程序给擦出了吧?

你的程序空间是放在哪个扇区的?

楼主:
我擦出的是扇区15,自己的程序在0-8里面

楼主:
我测试了,我通信成功后,接着就去运行FLASH那段函数就不行,但是我做一个标志,在主程序里分析后再运行就可以,真不知道是怎么了?

网友B(2015-07-01):
你好,请问,在主程序里分析后再运行就可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我通信成功后,接着就去运行FLASH那段函数就不行,但是我做一个标志,在主程序里分析后再运行就 ...

你好,请问,在主程序里分析后再运行就可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