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M95512这块EEPROM吗?

楼主(2013-07-17):
   有人用过M95512这块EEPROM吗?
   搞不定啊~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同系列的M25P64都搞定了~

网友A:
我没使用过这款    有没有什么现象
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使用过这款    有没有什么现象
帮忙顶

    我发一个读状态寄存器的命令过去,读回来的是0xFF,但是它的8位状态寄存器里面有几位是0,不能被改变的,所以正常情况下不可能是0xFF。
    它的读命令的时序和M25P64是一样的,指令也是一样的,M25P64都可以,但是M95512就不可以~

网友B:
我暂时也没用到的,不过还是帮楼主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