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的PWM输出频率问题!高手们往这看下!!!

楼主(2013-07-17):
关于LPC2103输出PWM的频率设置问题!  那里有一个PR分频设置 ,这个主要是设置VPB的频率,应该也是定时器的频率吧, 另外还有一个MR0(计数多少次翻转,也可以作为PWM的周期吧),这样和前面的PR是不是有冲突呢?求大侠们帮我疏导下!

网友A(2013-11-15):
PR是设置定时器的对外设时钟的分频,MR是匹配值,这个值会和计数器比较,当然两者都会影响PWM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