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 debugger下和programmer下工作不一样

楼主(2013-07-17):
我用ICD3仿真 在debugger下和programmer下工作效果不一样 只是简单的控制蜂鸣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指教

网友A:
个人理解,debugger是仿真功能,为了在电脑上的ide中查看寄存器及变量,方便测试查找问题
programmer是将程序下到mcu里,脱离电脑独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debugger是仿真功能,为了在电脑上的ide中查看寄存器及变量,方便测试查找问题
programmer是将程 ...

谢谢 找到问题了 需要在主程序里面加个while(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找到问题了 需要在主程序里面加个while(1)

你用pic单片机么,这种单片机main是循环的,main跑完一遍会继续跑一遍,不会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pic单片机么,这种单片机main是循环的,main跑完一遍会继续跑一遍,不会停止。 ...

对 可以驱动蜂鸣器 但是不正常 我怀疑是不是如果不加while执行完语句就进入低功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可以驱动蜂鸣器 但是不正常 我怀疑是不是如果不加while执行完语句就进入低功耗了  ...

while加在哪里啊。是不是不加while的时候,程序循环执行,也会执行初始化部分。是不是改变你的控制流程或控制逻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加在哪里啊。是不是不加while的时候,程序循环执行,也会执行初始化部分。是不是改变你的控制流程或 ...

不是 是加在主程序最后 不循环执行初始化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加在主程序最后 不循环执行初始化程序

这样的话,你的蜂鸣器只响一次么?我意思是不会循环,只响一次程序过程就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你的蜂鸣器只响一次么?我意思是不会循环,只响一次程序过程就结束。 ...

不是 一直响 但是声音很小 几乎听不到 工作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一直响 但是声音很小 几乎听不到 工作不正常

一直响是给了一个保持的电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响是给了一个保持的电平么?

对 只是给了一个电平 能帮忙看看我发的另一个帖子吗 关于pwm的 不知道问题出哪了